[技术问答]
n76e003提示链接不上 MDK环境

楼主(2021-01-08):
MDK环境下 仿真调试DEMO板可以。我自己的板子就不行。电路是参考买的DEMO板

只是芯片我用的是AQ2 不是AT2版本。他们中间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线弄短,并升级到新版的NULINK DRIVER试试

网友B:
可能您的烧写的线太长,还有你用icp软件看看能否识别到芯片

网友C:
检查自己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