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超标

楼主(2021-01-08):
该产品带显示屏,目前发现162这根超标,问题会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频率,小值电容,才能滤。
显示屏上的电源,滤波电容是怎么配置的?还有显示屏排线咋弄的?

网友B:
33点几MHz的时什么频率?

网友C:
162 M 看看是不是晶振或者IO口的倍频速率

网友D:
板子有SDRAM和线缆吧

楼主:
LCD屏幕是MIPI走线

网友E:
27M时钟带来的辐射。不关MIPI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