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

楼主(2021-01-08):
在电子电路中,产生的输出信号频率是输入信号频率的整数倍称为倍频。假设输入信号频率为n,则第一个倍频2n,相应地3n, 4n……等均称为倍频。在电脑CPU中,主频=外频x倍频

楼主:
使获得频率为原频率整数倍的方法。利用非线性器件从原频率产生多次谐波,通过带通滤波器选出所需倍数的那次谐波。在数字电路中则利用逻辑门来实现倍频。

楼主:
基本定义

楼主:
倍频系数是指CPU主频与外频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最初CPU主频和系统总线速度是一样的,但CPU的速度越来越快,倍频技术也就相应产生。

楼主:
它的作用是使系统总线工作在相对较低的频率上,而CPU速度可以通过倍频来提升。CPU主频计算方式为:主频=外频x 倍频。

楼主:
倍频也就是指CPU和系统总线之间相差的倍数,当外频不变时,提高倍频,CPU主频也就越高。

楼主:
但实际上,在相同外频的前提下,高倍频的CPU本身意义并不大。

楼主:
这是因为CPU与系统之间数据传输速度是有限的,一味追求高倍频而得到高主频的CPU就会出现明显的“瓶颈”效应——CPU从系统中得到数据的极限速度不能够满足CPU运算的速度。

楼主:
CPU的倍频,全称是倍频系数。

楼主:
CPU的核心工作频率与外频之间存在着一个比值关系,这个比值就是倍频系数,简称倍频。

楼主:
理论上倍频是从1.5一直到无限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倍频是以0.5为一个间隔单位。

楼主:
外频与倍频相乘就是主频,所以其中任何一项提高都可以使CPU的主频上升。

楼主:
原先并没有倍频概念,CPU的主频和系统总线的速度是一样的,但CPU的速度越来越快,倍频技术也就应运而生。

楼主:
它可使系统总线工作在相对较低的频率上,而CPU速度可以通过倍频来无限提升。

楼主:
那么CPU主频的计算方式变为:主频 = 外频 x 倍频。也就是倍频是指CPU和系统总线之间相差的倍数,当外频不变时,提高倍频,CPU主频也就越高。

楼主:
一个CPU默认的倍频只有一个,主板必须能支持这个倍频。

楼主:
因此在选购主板和CPU时必须注意这点,如果两者不匹配,系统就无法工作。

楼主:
因此在选购主板和CPU时必须注意这点,如果两者不匹配,系统就无法工作。此外,现在CPU的倍频很多已经被锁定,无法修改。

楼主: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模拟倍频方式,它采用了傅里叶级数。每一个周期性的信号能定义为一个基频及它的谐波部分的和。如果你变换振荡器的正弦波输出为方波,那么你能用下面的关系式:

楼主:
下一步你必须选择这正确的次谐波。你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去衰减其它部分来选择要的部分

楼主: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倍频方法。在这个方法中,输出频率不是直接是基准频率的倍频,但出于一个电压控制的独立振荡器,它是通过一个相位比较器与基准频率同步。要被比较的频率是输出频率除以倍频因子n。

楼主:
由于频率分割,压控振荡器(VCO)必须产生乘以 n的倍频。分割后进入反馈回路,使在比较器输入端有相同的频率。

楼主:
注意:在大的频率范围内容易实现。由于反馈回路及比较器的延迟引起频率抖动会降低锁相质量。.

楼主:
Fordahl 开发了一个新的倍频模拟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基于在半导体之间给出的参数转移实现乘**能的硬件,在其输出端具有一个次谐波衰减可选择的倍频系数。一个输出带通滤波器加以改善次谐波的衰减。由于模拟倍频类型,其频率n×Fref 的频谱纯度改善了,并且相位噪声及抖动降低了。

楼主:
激光晶体和非线性光学晶体是两类不同功能的晶体: 激光晶体是指以晶体为基质, 通过分立的发光中心( 通常是稀土或过渡金属离子) 吸收泵浦光能量并将其转化为激光输出的发光材料; 而非线性光学晶体是利用光波通过介质时极化的非线性响应对光波反作用, 形成在和频、 差频等处谐波发生( 非线性效应) 的晶体材料。 具有二次谐波发生( SHG) 效应, 即倍频效应的晶体成为倍频晶体。 [1]

楼主:
激光晶体由基质晶体和激活离子两部分组成。基质晶体为激活离子提供适当的晶体场位置, 利于其产生辐射。 基质晶体不决定激射特征, 对于激光起振阈值和效率有影响; 激活离子在基质中形成适当振荡能级, 在有外来能量激发时, 通过受激辐射产生激光。 激光晶体产生的激光波长决定于激活离子发射谱带及其振荡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