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于MS51芯片,在KEIL里,下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1-08):
您好:
      我用的是主芯片是:MS51FB9AE。    现在程序在KEIL里编译后,下载仿真时发现一个问题。
       当点了“START/STOP DEBUG SESSION"键后,有的时候指针能自动跳到   void main(void)  函数,然后正常运行。

       但有的时候指针就卡在”?C_STARTUP:     LJMP    STARTUP1“这一行不动了。     如下图

请问是何原因?  如何解决?   (这种指针卡住,不能跳到MAIN()的概率大约有百分之二、三十)

谢谢了!

网友A(2021-04-12):
?C_STARTUP:     LJMP    STARTUP1是芯片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条语句;执行完这条语句后就会开始执行启动程序;我们debug过程中点了RST也会停在此语句上。再点一下run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B:
bug. 新唐的1t 51 没有真正的在线仿真能力 ,是通过软件模拟的 其实是周期性去暂停 ,然后自动恢复运行 这样的方式去实现的所谓的在线仿真

网友C:
是在线硬件仿真能力 ,没有软件仿真的功能。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nulink 版本问题建议更新版本
或ice线长,建议nulink至目标晶片的线,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