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的flash 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1-01-08):
就是防止ICE读取MCU flash中的代码的保护,手册上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A(2023-02-01):
你想设置读保护功能呗?

网友B:
这个ICE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你找到设置读保护功能就行了

网友C:
你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应该就能做到

网友D:
话说,你可以用jlink做读保护处理啊,加锁就行了

网友E:
使用ICP TOOL,燒錄的CONFIG ENABLE LOCK BIT即可

网友F:
ICE是不是串口烧录的啊?串口烧录之后好像自动加读保护了

网友G:
你手册看的是哪个啊?

网友H:
你要看ICE的操作手册才行的,看MCU的手册不行

网友I:
估计是他家ICE不支持读保护吧

网友J:
上面没有什么加锁的功能吗?

网友K:
你还是换个软件吧,用其他link就好了,都带读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