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c980已经驱动了tft屏 是否可以移植n9系列的emwin?

楼主(2021-01-08):
请教nuc980已经驱动了tft屏 是否可以移植n9系列的emwin?是否存在版权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试用ucgui呢?

网友B(2021-02-11):
980是不支持lcd控制器的,您是怎么做到的?

80总线的LCD可以用的,RGB的就不行

网友C:
不可以,这个库不是通用的,建议再切换至970上做带有屏的应用,或者自行移植开源的图形框架,比如 miniGUI microwindows ucGUI

网友D:
肯定可以啊,接口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