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dk62y nuwriter连接不了

楼主(2021-01-08):
点击Re-connet后软件就进入卡死状态。
串口有输出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麻烦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请复位之后等待8秒 然后再点击连接 如果连接不成功,请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B:
搞定了吗

网友C(2022-05-23):
你好,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D:
楼主搞定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这是啥情况啊?你可以找个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F:
还没用过这么高端的板子

网友G:
没遇到过,这可能是没输入key?

网友H:
是不是boot从USB运行,然而USB没启动程序呢?

网友I:
建议还是找个技术支持,这问题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