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反交错

楼主(2021-01-08):
N9H30 外接NVP6124,可以采集到图像显示到屏幕上,但是NVP6124输出是interlace的,没有反交错显示效果很差锯齿严重,请问N9H30能实现反交错吗?

网友A:
支持的 需要设置displaydataoutputmode的模式, 寄存器device_ctrl的第23位,缩写为lace,请查阅芯片的trm手册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C(2021-03-02):
我的硬件大概如下:摄像头 -> NVP6324 -> N9H30 -> 显示屏E50A2V1,这样能实现吗?我试过您说的 寄存器位,显示分成上下两块,下面的不动。。。

网友D(2021-07-07):
我这边是做NVP6124芯片的  有需求联系  Vv_ShanShang

网友E:
了解了解,这个系列还没用过。

网友F:
什么是反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