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ubutun16.04编译源码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1-08):
(无正文)

网友:
以前编译正常,之后有一个月没有编译内核了,今天编译时就遇到以下问题。网上百度了很久所有方法都试过了。依旧没解决,编译器也重装了,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编译内核时出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高手指点迷津!谢谢!重新复制源码编译还是同样的错误。所有要依赖的工具都重装了一遍。瞬间觉得linux系统不应该比windows还差吧。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对于新手来说太难了。
root@jun:/home/jun/linux/W55FA92BSP2.6.35_160719/linux-2.6.35.4#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scripts/basic/fixdep: 1: scripts/basic/fixdep: Syntax error: word unexpected (expecting ")")
scripts/Makefile.host:118: recipe for target 'scripts/basic/fixdep' failed
make[1]: *** [scripts/basic/fixdep] Error 2
Makefile:391: recipe for target 'scripts_basic' failed
make: *** [scripts_basic] Erro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