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一下大家见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吗?

楼主(2021-01-08):
ADC, AD, dc, AC, tc

我自己DIY了一个电路板,用德州仪器的“ADC1173”进行ADC转换,下降沿采样。于是我用STC8A的增强型PWM输出2MHz方波给ADC,图2左边那个有点弯曲的下降沿采样正常,但右边那个像悬崖一样笔直的下降沿就完全不能工作。按理来说二者都是方波,应该没有区别的。最奇怪的是,前后两次烧录的程序一个字都没改。也不知道STC8A芯片内部都发生了什么。如图所示:

图1,ADC时序图

图2,单片机波形输出

希望有知道原因的大神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我感觉像是你的时间太快导致的,图1的下降沿和图2的上升沿,那个波形反应不过来。还有可能就是你电路板的问题,走线问题导致的,感觉降低一下速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像是你的时间太快导致的,图1的下降沿和图2的上升沿,那个波形反应不过来。还有可能就是你电路板的问 ...

您是说方波时钟边沿太直会导致下游芯片不能工作的么?当时学数电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说法呀?

ADC1173工作模式是在下降沿采样,我用STC8A的增强型PWM输出2MHz方波给ADC,左边那个有点弯曲的下降沿采样正常,但右边那个像悬崖一样笔直的下降沿就完全不能工作。最奇怪的是,前后两次烧录的程序一个字都没改。也不知道STC8A芯片内部都发生了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方波时钟边沿太直会导致下游芯片不能工作的么?当时学数电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说法呀?

ADC1173工作 ...

你把频率变1M试一试,我不认为是STC8A芯片内部都发生了什么。还有,你直接IO翻转,不要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频率变1M试一试,我不认为是STC8A芯片内部都发生了什么。还有,你直接IO翻转,不要用PWM。 ...

之前用软件模拟和芯片时钟输出都正常,但没测波形。就这次出怪事,摸不着头脑。
我先去试试吧,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软件模拟和芯片时钟输出都正常,但没测波形。就这次出怪事,摸不着头脑。
我先去试试吧,多谢 ...

我怀疑有以下两个方面:
1.IO引脚pwm的驱动能力。
2.IO引脚的翻转速度
3.最好是对比数据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有以下两个方面:
1.IO引脚pwm的驱动能力。
2.IO引脚的翻转速度

好,我明天再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有以下两个方面:
1.IO引脚pwm的驱动能力。
2.IO引脚的翻转速度

大神您好,我用示波器看了时钟输出软件模拟的两种波形,他们都是有一定斜坡的。唯独这个硬件PWM的边沿是笔直笔直的。而且我又读了一下文档,ADC1173的最大采样频率是20MHz,会不会是因为方便下降沿的下降率太大,导致芯片认为时钟频率超过了最大采样频率,进而不工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我用示波器看了时钟输出和软件模拟的两种波形,他们都是有一定斜坡的。唯独这个硬件PWM的边沿 ...

斜率是越大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我用示波器看了时钟输出和软件模拟的两种波形,他们都是有一定斜坡的。唯独这个硬件PWM的边沿 ...

笔直的边沿其实是最佳的波形,那个有斜坡的反而是不好的波形。所以怀疑是驱动能力问题,因为确实没有人用PWM给芯片提供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直的边沿其实是最佳的波形,那个有斜坡的反而是不好的波形。所以怀疑是驱动能力问题,因为确实没有人用 ...

那就有点奇怪了,增强型PWM默认就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应该不差。那请问单片机应该如何产生时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直的边沿其实是最佳的波形,那个有斜坡的反而是不好的波形。所以怀疑是驱动能力问题,因为确实没有人用 ...

</这条发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有点奇怪了,增强型PWM默认就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应该不差。那请问单片机应该如何产生时钟呢?

...

单片机都是直接IO模拟,或者用专门的接口,反正我没见过用pwm直接驱动的。
因为有时候IO模拟的速度确实没有pwm速度快,没有深究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是直接IO模拟,或者用专门的接口,反正我没见过用pwm直接驱动的。
因为有时候IO模拟的速度确实没 ...

好吧,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率是越大越好

嗯,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