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VA_FBCTRL寄存器配置

楼主(2021-01-08):
对于参数资料里面描述的VA_FF[26:16] VA_FF和VA_STRIDE[10:0]里面的描述不是很明白,请指教
看到DEMO程序里面会设置为分辨率的一半,比如480*272的配置如下:
/* 480x272 TFT Panel , 16bits*/
    [0] = {
        .type        = LCM_DCCS_VA_SRC_RGB565,
        .width        = 480,
        .height        = 272,
        .xres        = 480,
        .yres        = 272,
        .bpp        = 16,
        .pixclock    = 10000000,
        .left_margin    = 20,
        .right_margin   = 10,
        .hsync_len    = 5,
        .upper_margin    = 25,
        .lower_margin    = 10,
        .vsync_len    = 5,
        .dccs        = 0x0e00040a,
        //.devctl        = 0x060800c0,

        .fbctrl        = 0x00F000F0, //=>240
        .scale        = 0x04000400,
...
}

网友A(2021-03-05):
请看注释,这里是word为单位,所以RGB565的时候,值是一半,RGB888的时候等于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