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20K51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21-01-08):
N9H20K51这个型号的片子,串口1有个16字节的缓冲区,我设置1个字节中断一次,当发送的数据小于16字节时,数据都很正常,当发送大量数据时,数据只接受前16字节的数据,后边数据读覆盖了,请问你们有遇到这样了吗,官方的例程试过了,不行!  请求一片关于这个型号的串口中断例程做参考

网友A(2023-10-25):
你看看还有别的大小的缓冲区吗?

网友B:
覆盖啊,确实都是覆盖

网友C:
你改一下缓冲区呢?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D:
可能与串口缓冲区和中断处理有关。

网友E:
可能你要发的数据要小于缓冲区大小

网友F:
设计个大点的缓冲区,大于1K就行

网友G:
你发完就保存一下,估计也行,也就是所谓的缓冲区溢出的事儿

网友H:
你小于1K,数据确实都能在里面,而且不会溢出的哦

网友I:
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是将缓冲区给调整大一点

网友J:
你发送多大的数据了?是不是溢出了,导致数据循环里啊?

网友K:
是的,肯定会覆盖的,毕竟你都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