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9H 图片转数组的数据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楼主(2021-01-08):
请问N9H 图片转数组的数据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就是这个“N9H20_emWin_NonOS_BSP_V1.01.000.zip\BSP\SampleCode\VPOST\ASIC ”文件夹下的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A:
任意一個binary to hex的工具

网友B(2021-03-29):
单纯地将(图片)文件转成数组不推荐,此时 MCU需要解析文件,解码出图片,还不如一步到位,开发工具一步将图片转成 LCD memory compatible bitmap (比如 RGB565内存兼容位图),这样代码可以直接将此数组喂给 LCD frame buffer, LCD立马将其显示在屏幕上,辅以 PDMA加速,显示快得不得了。

网友C(2021-09-20):
引用 网友B:
单纯地将(图片)文件转成数组不推荐,此时 MCU需要解析文件,解码出图片,还不如一步到位,开发工具一步将 ...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转换工具?

网友B:
emWin 图片转数组工具: BmpCvtNuvoton.exe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9H30_emWin_NonOS/tree/master/ThirdParty/emWin/Tool

数组格式为 图片的信息头 +  LCD memory compatible bitmap (RGB565)

网友D:
有这么多软件可用啊?通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