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护放大器输入,使其不高于或低于电源电压?

楼主(2021-01-08):
(无正文)

网友A:

要么对器件的输入箝位,要么限制器件的输入电流,或者理想情况下,两者均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限流电阻来限制这个电流。选择的依据是,在最大的输入电压下电路输入产生的电流要小于该输入引脚的最大电流额定值。通常情况下,在这个输入引脚上串联一个1K到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反相配置通常这样串联电阻,效果相当好。然而,由于信号通常直接接到非反相的输入引脚上,所以非反相放大器可能需要在这个引脚上接一个保护电阻。因为低阻抗电路不能包含一个大的电阻和一对接在负电源、输入和正电源之间的箝位二极管,所以通过接一个小的串联电阻来保护这个器件。对于高阻抗电路,可以采用一个大的电阻器和/或低漏电流二极管。

网友B:

输入脚加钳位二极管

网友C(点评):
正好像 桥式整流 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