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fconfig can0 up无法启动nuc972的can

楼主(2021-01-08):
自己做的板子,用的can1,管脚是ph14,ph15。
命令行里输入ifconfig can0 up后,打不开can。

  • root@nuc972 /# ifconfig can0 up
  • nuc970-can1 nuc970-can1 can0: bit-timing not yet defined
  • nuc970-can1 nuc970-can1 can0: failed to open can device
  • ifconfig: SIOCSIFFLAGS: Invalid argument

复制代码

使用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设置速率,结果也不成功。

  • root@nuc972 /#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ip: either "dev" is duplicate, or "type" is garbage

复制代码

但是ifconfig -a倒是可以看到有can0,不过好奇为什么是can0?我硬件上用的是can1啊?
  • root@nuc972 /# ifconfig -a
  • can0      Link encap:UNSPEC  HWaddr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NOARP  MTU:16  Metric:1
  •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
  •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           Interrupt:59
  • 。。。

复制代码

网友A(2021-03-05):
请问您用的是can1,为何用ifconfig can0 up?

网友B:
该问题解决了。

执行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命令不成功,是因为buildroot默认生成的ip命令不支持配置can。构建root时,勾选iproute2选项,再次编译生成的文件系统里的ip命令就可以执行了。

至于为什么我用的是物理can1,而Linux里显示的是can0,我估计是把第一个can设备当can0吧。

再请教个qt下can的使用问题。看qt5.6的官方can例程,使用QCanDeivce后,需要确定使用哪个can插件。我仿照这个例程写了个简单界面,看搜到的插件有:peakcan, socketcan, tinycan。我该指定哪个插件呢?

网友C:
你qt5.6移植成功了吗?显示是qml还是widget?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带C后缀的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