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放大器与比较器

楼主(2021-01-08):
怎么区分放大器与比较器

网友A:

(1)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基本概念相同。
内部区别:运算放大器为互补输出,可以输出不失真的模拟信号,一般闭环使用,开环或少量正反馈,也可当比较器,比较器一般为OC(集电极开路)输出,方便多路并联,输出开关信号,需上拉电阻,多数为开环使用,某些场合,要求有回差,可以引进一定的正反馈。
放大器输出有回路到输入,就是有反馈,是闭环。可能是一个电阻,也可能还有电容等。根据接到输入的哪个输入端,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接到同相端(+)的是正反馈。负端(-)是负反馈。
引入正反馈,系统可能震荡,适当加入,可以产生迟滞(回差)。
放大器一般引入负反馈,可得到固定的放大倍数。
环的概念:信号-检测-和标准比较-再控制输入信号的某个参数,使其达到标准。这是一个闭环系统,是负反馈系统(控制使输入参数稳定)。
(2)放大器是用来放大小信号用的,强调是等比放大。用处嘛,自然是各种模拟信号之间的加减乘除微分积分运算。相比之下,比较器则是用来比较正负两个输入端输入电压差值的,只要差值满足一定的要求,他的输出状态就立刻改变。它的重要参数也多是关于转折特性的。用处嘛,主要是滞回比较等信号鉴别运算。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较器是一种以模拟电路为形式,以数字信号输入、输出为特点的过渡性质的电路形式。
(3)比较器就是没有反馈(正反馈,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当正输入大于负输入时,输出无穷大(理论) 当正输入小于负输入时,输出无穷小(理论)运算放大器要根据反馈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