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的EMC问题

楼主(2021-01-08):
请教大佬们
关于工业现场开关量电路的EMC问题:
现在想把图里上面的电路做成下面的电路。R125为等效电阻,无法修改去除。
问题:
1.是不是改为330K后更容易受到干扰?受到的干扰有什么不一样吗?但我感觉只跟现场环境和电线长度有关,该受的干扰还是会受到。
2.受到的干扰都是EFT类型的吗?那软件做防抖就可以了?
3.是不是IO口有等效二级管就不会损坏IO口?

网友A(2021-03-06):
很棒帮哦,加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