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谐振问题

楼主(2021-01-08):
我想通过利用变压器中的电感和我的外接谐振电容进行LC谐振,电源给400Hz方波,桥表测量AB相间电感为1.2199H,通过谐振公式计算出相应电容值进行谐振,但是出来的波形奇奇怪怪,像RC充电波形就是上升和下降时间变长了点,没有一点正弦波的意思,感觉其中的电感没有起作用一样,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实验,想请教一下

网友A:
没有对应的线路图,提问就是白问,没人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应的线路图,提问就是白问,没人能帮助到你。

对的,你提醒的是,我接线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接的,直接了其中两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你提醒的是,我接线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图接的,直接了其中两相

1.2199H和0.013谐振?
400Hz谐振计算得的电容是0.13uF电感1.22H,你电容小了10倍(づ ̄3 ̄)づ╭❤~。。。。。。。。
顺便说一下,你这里接法是串联谐振,如果正确谐振的话,这样的线路电流可能非常大。做测试的时候,你驱动的电压千万注意得控制幅度,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199H和0.013谐振?
400Hz谐振计算得的电容是0.13uF电感1.22H,你电容小了10倍(づ ̄3 ̄)づ╭❤~。。。 ...

副边的电阻太小,折算到原边也不大,其实就是相当于电容和电阻的电路

网友C:
直流分量、、、?

你的波形怎么测试的。先不管你算的参数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199H和0.013谐振?
400Hz谐振计算得的电容是0.13uF电感1.22H,你电容小了10倍(づ ̄3 ̄)づ╭❤~。。。 ...

接的0.13uF,手误打错了,您提醒的是,但是变压器原边感抗大,输入这边电流很小,输出那边电流大,我也注意了,没有给特别大的电压,输出大概有2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分量、、、?

你的波形怎么测试的。先不管你算的参数对不对吧

波形我测试的是电流,用 电流探头夹住输出的线,接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边的电阻太小,折算到原边也不大,其实就是相当于电容和电阻的电路

副边输出电阻我用的10Ω功率电阻,这个电阻大小会影响输出波形吗,我在原边LC谐振出正弦波,副边输出是不是应该也是正弦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边输出电阻我用的10Ω功率电阻,这个电阻大小会影响输出波形吗,我在原边LC谐振出正弦波,副边输出是不 ...

根据变压器的阻抗变换公式,副边的电阻折算到原边后是500欧,这个电阻与原边电感阻抗相比实在太小,所以这样一来整个变压器的等效电阻为500欧,而且是纯阻性,原边电感的感性阻抗被阻性阻抗抵消的几乎没有,所以这个电路就相当于电容串联电阻后充电

网友D:
实用,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副边输出电阻我用的10Ω功率电阻,这个电阻大小会影响输出波形吗,我在原边LC谐振出正弦波,副边输出是不 ...

变比是50:1
负载是10R,则等效输入电阻=500欧姆。
在400Hz  1.21H电感的感抗=3041.06。。。远大于500欧姆,所以,这时候电感已经基本上失效,就等于电容串联电阻的一个回路,和你上面测试的波形完全对应。

不是匝比平方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变压器的阻抗变换公式,副边的电阻折算到原边后是500欧,这个电阻与原边电感阻抗相比实在太小,所以 ...

奥奥我明白了,谢谢您指导,所以我需要加大电阻值,让原边的等效电阻阻抗大于电感阻抗,这样电感就能起作用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边等效电阻是需要和感性阻抗差不多大还是要远大于感性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比是50:1
负载是10R,则等效输入电阻=500欧姆。
在400Hz  1.21H电感的感抗=3041.06。。。远大于500欧姆 ...

奥奥我明白了,谢谢您指导,所以我需要加大电阻值,让原边的等效电阻阻抗大于电感阻抗,这样电感就能起作用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边等效电阻是需要和感性阻抗差不多大还是要远大于感性阻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奥我明白了,谢谢您指导,所以我需要加大电阻值,让原边的等效电阻阻抗大于电感阻抗,这样电感就能起作 ...

理论上,远大于谐振点感抗,则波形越接近理想波形。
如果你即需要传输功率,负载电阻比较小,同时又想获得满意的正弦波,则选频回路必须在变压器之前。这时候,大的变压器感抗,到能让波形不失真的进行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远大于谐振点感抗,则波形越接近理想波形。
如果你即需要传输功率,负载电阻比较小,同时又想获 ...

我现在的谐振电容就是接在变压器原边输入之前,选频回路是指的谐振电容位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谐振电容就是接在变压器原边输入之前,选频回路是指的谐振电容位置吧 ...

理解的有问题,应该是设置专门的选频回路,变压器仅仅就是变压器,这样,变压器的大初级感抗反而变成了好事。
说白了就是用另外的LC谐振回路,组成串联谐振,这时候,电感就不再需要这么大了,比如一个200mH电感串联0.8uF电容后,再送到变压器这里。你可以发现,变压器这里的波形就非常美丽了,当然幅度和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的有问题,应该是设置专门的选频回路,变压器仅仅就是变压器,这样,变压器的大初级感抗反而变成了好 ...

恩恩明白了,但是现在我就想不单独接电感,而是利用变压器中的电感,外部只接电容,从而进行谐振,经过您的解释我感觉我这个实现方式好像有点自相矛盾,电阻大功率就小,电阻小电感又不起作用。。。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看了各位大佬的回复学到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的有问题,应该是设置专门的选频回路,变压器仅仅就是变压器,这样,变压器的大初级感抗反而变成了好 ...

你好,现在如果就是想利用变压器自身的大电感来进行谐振,外部就只需要进行谐振电容,这样是没办法实现吗,因为后续我测试了好多发现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是变压器并不能简简单单的看成一个电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如果就是想利用变压器自身的大电感来进行谐振,外部就只需要进行谐振电容,这样是没办法实现吗 ...

变压器静态看进去的电感,就是我们常说的励磁电感,这是一个要求很大值的数据,否则变压器就会消耗很高无意义的励磁功率。
当有合理负载接进去次级时候,则变压器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励磁电感并联一个低电阻的等效回路,这时候,哪怕你弄成所谓的LC谐振,那也是一个Q值非常低的谐振回路。
用变压器初级电感作为谐振参数来进行工作不是不行,但是变压器得特别设计,励磁电感就得设计的比较低,变压器本身必须能看作一个承受一定激励功率的电感正常工作,这时候,变压器初级的阻抗随着励磁电感降级而造成的Q值降低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这方面,你可以参考LLC线路的主变压器工作原理,就会明白,这时候,变压器的励磁电感是实实在在参与谐振工作的过程。

网友F:
甚么个 A B C 呢,是 自耦变压器,还是拿三相变压器当自耦用?!
变压器是按照变压功能来设计的,並联谐振没问题,只会影响功率因数,但串联谐振会使铁芯饱和,这波形就有点像 铁磁谐振 的样子了。

网友G:
1.2h,原边线圈电阻有多大,圈数多还有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