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求教:F3系列SW-DP设置

楼主(2021-01-08):
在F1系列中,将DEBUG口设置成SW-DP模式可通过下面寄存器操作,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AFIO->MAPR &= ~AFIO_MAPR_SWJ_CFG;
AFIO->MAPR |= SWJ_Mode;
但在STM32F373中只有这个表,没有像F1系列的那样对应的寄存器,如果需要在初始化时设置成SW-DP模式,需要怎么配置
我需要如何设置才能释放SW-DP外的多余管脚?

楼主:
自已顶一下,求教!!!

网友A:
首先那几个脚,默认为调试脚。对于不用作调试脚你可以配置成GPIO或其它可配置的脚,就像配置其它脚一样。

网友B:
一直没用过这种方式

网友C:
调试脚就是下载程序用的 是吗

网友D:
那如何配置调试引脚呢

网友E:
如果这样复用的话 就不能连接仿真器调试了吧

网友F:
感觉有时候不好处理

网友G:
需要注意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