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4056系列锂电池充电芯片有可以达到1A充电电流的吗?

楼主(2021-01-09):
耐压最好超过26v,用在可穿戴设备的无线充电里,希望推荐几款,国内国外都可。

网友A:
线性充电,发热是硬伤!输入电压越高发热越严重。
考虑降压DC-DC+线性充电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充电,发热是硬伤!输入电压越高发热越严重。
考虑降压DC-DC+线性充电方案吧 ...

现在芯片不是都有过热自动保护和过热功率调节功能的吗?无线充电,耐压要求是要高很多吧。

网友B:
没必要26V吧 这个参数芯片承受不起,另外外挂保护

你无线充电,耐压一般选几V?

网友(2021-05-18):
4056是线性充电芯片,压差过高芯片封装很难承受这么大的功耗。

SM5202 兼容普通4056脚位,输入耐压12V  具有OVP和电池反接保护,多种封装可选。免费赠样 需要的联系

网友C:
可以尝试用2颗4056,这样就实现了1A的充电电流。拆解某XX电子烟就用了2颗充电芯片个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给发热丝放电也是用的2颗MOS管并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