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G32F02A032简介

楼主(2021-01-09):
  • CPU 内核
    • ARM 32位 Cortex-M0 处理器
    •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48MHz
    • 内置一个有32个外部中断输入的4级优先级的NVIC
    • 内置一个24位系统嘀嗒定时器
    • 内置一个32位单周期乘法器
    • 内置一个有2个监视点和4个断点的SWD串口调试器
  • 闪存

    • 内嵌 32K 字节闪存
    • 支持通过SWD接口进行ICP(在电路编程)更新ISP引导码
    • 支持ISP (在系统编程) 更新应用程序
      • 支持用于ISP引导码的可编程ISP存储空间大小
    • 支持IAP(在应用编程)更新应用程序
      • 支持可编程IAP存储空间大小
  • SRAM

    • 内嵌4K 字节SRAM
  • 电源

    • 内置 2 个掉电侦测器
      • BOD0 侦测1.7V
      • BOD1 侦测可选的电平4.2V/3.7V/2.4V/2.0V
    • 内置1个具有掉电和唤醒控制功能的电源管理控制器
    • 支持三种电源工作模式
      • ON(正常)模式、SLEEP模式、STOP掉电模式
    • 支持通过多种来源从SLEEP/STOP模式唤醒
  • 复位
    • 内嵌POR(上电复位)电路
    • 内置1个复位源控制器
      • 可设置芯片冷复位和热复位的复位源
      • 为内部模块提供独立软件复位控制
    • 提供多种复位源
      • POR/BOD0/BOD1/外部复位引脚输入/软件强制复位
      • IWDT/WWDT/ADC/模拟比较器
      • 非法地址错误复位/闪存访问保护错误复位
      • 丢失时钟检测(MCD)复位
  • 时钟
    • 内嵌32KHz 的ILRCO(内部低频RC振荡器)
    • 内嵌IHRCO(内部高频RC振荡器)
      • 校准至11.059 或12MHz ±1% @25℃
    • 内嵌可达48MHz系统时钟输出的PLL
    • 内嵌用于外部32KHz和4到25MHz 晶振的带有MCD的XOSC振荡器
    • 支持最高36MHz的外部时钟输入
    • 内置1个带有模块独立时钟使能控制的时钟源控制器
    • 支持内部XOSC振荡器和内部ILRCO/IHRCO时钟输出
  • DMA (直接存储器访问)
    • 一个可配置的硬件DMA通道
      • 内存、APB和AHB外设可作为源或目标进行访问
      • 支持SRAM/FLASH作为内存源,支持SRAM作为内存目的地
      • 外设包括ADC0, I2Cx, URTx, SPIx, TM36和GPL模块
    • DMA 传输管理类型
      • 内存到内存
      • 外设到内存
      • 内存到外设
      • 外设到外设
    • 可设置传输数据数量最多65535字节
    • 可设置单次传输数据宽度为1,2,4字节
    • 支持传输循环模式和起始地址自动重载控制
    • 为引脚触发请求提供 single/block/demand 模式
  • GPIO
    • 支持通用IO引脚
      • LQFP48封装最多44个GPIO引脚
      • QFN32封装最多29个GPIO引脚
      • TSSOP20封装最多17个GPIO引脚
    • 为单独的引脚提供的可选择的IO模式
      • 推挽输出
      • 准双向
      • 开漏输出
      • 高阻数字输入
      • 模拟IO
    • 灵活的引脚功能复用选择
    • 支持对独立引脚设置驱动强度
    • 支持对独立引脚设置滤波
    • 支持对独立引脚设置输入反相
    • 支持对独立引脚设置拉高
    • 支持对除RSTN,XIN外的独立引脚设置高速选项
    • 保持复位后的GPIO引脚状态和IO模式设置
  • 中断支持
    • 内置 1 个用于与NVIC连接的EXIC(外部中断控制器)
      • 独立的高电平/低电平和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选择
    • 内置1个用于控制唤醒事件的WIC(唤醒中断控制器)
    • 所有的PA/PB/PC/PD引脚均可被设置为中断源和按键输入
      • 支持中断功能的引脚 “或”逻辑
      • 支持KBI功能的引脚“与”逻辑
    • 支持外部引脚用于CPU的NMI/RXEV/TXEV 功能
  • 定时器
    • 提供 5 个定时器/计数器:TM00,TM01,TM10,TM16,TM36
    • 支持多级定时器模块用于不同应用
    • 定时器模块一般功能
      • 可选择Full-counter, Cascade, Separate定时器操作模式
      • 多个内部和外部信号作为定时器时钟源或触发源
      • 支持定时器重置、触发启动和时钟门控制用于触发源功能
      • 定时器溢出可作为时钟输出到外部引脚
      • 可设置计数器自动停止模式
    • 提供 TM36 定时器模块
      • 32位定时器/计数器
      • 4 个CCP (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 通道
      • 3 个CCP 通道具有OCN (互补输出比较)
      • PWM具有中心/边缘对齐、死区控制和中止控制功能
      • QEI(正交编码器接口)
      • 支持使用DMA的1个IC和3个OC
      • 外部输入定时器向上/向下控制(仅TM36可用)
    • 提供TM1x 定时器模块 (TM10,TM16)
      • 32位定时器/计数器
    • 提供 TM0x 定时器模块 (TM00,TM01))
      • 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RTC
    • 内置可选择时钟源的32位计数器
    • 支持报警功能和时间戳功能
      • 使用32位可设置的比较寄存器以支持报警功能
    • 支持从STOP模式唤醒
    • 支持定期的嘀嗒中断或唤醒
  • 看门狗
    • 内置 1 个IWDT (独立看门狗)
      • 带12位预分频器的8位向下计数器,ILRCO作为时钟源
      • 可工作在SLEEP或STOP模式
      • 在定时器下溢时可选择复位或中断
      • 支持 2 个有中断功能的早期唤醒比较器
    • 内置 1 个WWDT (窗口看门狗)
      • 10位计数器,具有1或256分频器,1/2/4~128分频器
      • 可设置时间窗口检测异常晚或早的应用行为
      • 当计数器下溢或在窗口外重载时可选择复位或中断
      • 支持警报中断
  • I2C
    • 提供1个I2c模块 : I2C0
    • I2C模块一般功能
      • 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
      • 支持设置时钟速率控制,时钟速率最高1 MHz
      • 支持主机模式的可编程高/低周期控制
      • 支持从机模式拉住时钟
      • 支持广播功能
      • 支持多主机处理能力
      • 支持字节模式和缓冲模式流控制
      • 支持字节模式总线事件码用于固件控制
      • 支持缓冲模式4字节数据缓冲和32位数据寄存器用于高速数据通信
      • 可用DMA发送和接收数据
      • 支持从机地址硬件检测从STOP模式唤醒
      • 支持SMBus超时检测
  • UART
    • 提供2个完全相同的UART模块: URT0,URT1
    • UART 模块一般功能
      • 支持UART、同步、SPI主机、智能卡、LIN、多处理器模式
      • 通过设置过采样率提供精确的UART波特率控制
      • 最大支持波特率6 Mbit/s
      • 可设置数据字长7或8位
      • 可选择MSB或LSB顺序
      • 可设置停止位0.5,1,1.5或2停止位
      • 硬件奇偶校验与校验生成
      • 可设置4~32过采样率
      • 可对换TX/RX引脚配置
      • 独立信号极性控制用于发送和接收
      • 支持超时定时器对 Idle/RX/Break/Calibration 进行超时检测
      • 支持使用4字节数据缓冲和32位数据寄存器用于高速数据通信
      • 可用DMA发送和接收数据
      • 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和校准
      • 为主机和从机模式通过空闲线,地址位支持多处理器通信
      • 支持低速UART-类似IrDA帧格式
      • 支持收发器仅通过CTS/RTS信号进行硬件流控制
      • 提供驱动使能信号启动双向通信传输
      • 支持用于智能卡应用的传输错误的硬件检测与自动重传控制
      • 支持用于智能卡应用的接收奇偶错误硬件检测和自动重试控制
  • SPI
    • 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 支持全双工、半双工或单工通信模式
      • 支持不使用从机选择信号(NSS)进行通信
    • 支持设置时钟速率控制
      • 支持主机最高24MHz时钟速率,从机最高16MHz时钟速率
    • 可选择 4~32 位帧大小
      • 支持使用4字节数据缓冲和32位数据寄存器用于高速数据通信
    • 可用DMA发送和接收数据
    • 支持多主机处理
    • 可选择时钟极性和相位
    • 可选择数据顺序是MSB或LSB
    • NSS线软件或硬件管理用于主机模式
    • 可设置数据传输模式
      • 标准SPI模式(独立的传输和接收线)
      • 具有双向数据传输的单线SPI模式
      • 具有双向数据传输的双线SPI模式
      • 具有双向数据传输的四线SPI模式
    • 数据发送/接收溢出检测
  • ADC
    • 12位800Ksps的SAR ADC
      • 可配置分辨率:12/10/8 位
      • 可配置采样时间
    • 提供外部12条通道输入和4条内部通道输入
      • 内部额外的通道源:VBG , VSSA , LDO VR0输出, ADC参考电压
    • 支持自动采样和被外置引脚、内部事件、软件位触发
    • 输出数据可进行左对齐/右对齐
    • 可在采样、转换、序列转换结束时产生中断
    • 支持电压窗口检测和输出数据限制
    • 内置 3 条独立硬件累加器通道用于ADC输出
    • 支持单次扫描/通道扫描/循环扫描
    • 可用DMA缓存ADC数据
    • 支持等待模式避免ADC过载
  • 模拟比较器
    • 提供2个快速轨对轨比较器
    • 可设置64级阈值的内部参考电压
    • 为所有的比较器提供总共6个外部通道输入
    • 为了最优的电流消耗可设置响应时间
    • 可选择比较输出极性
    • 支持从SLEEP和STOP模式唤醒
    • 支持模拟看门狗为一个复位来源
  • GPL (通用逻辑)
    • 支持数据反相、位序变化、字节顺序变更和奇偶校验
      • 数据位序变更,支持 8 / 16 / 32位
      • 数据字节顺序在小端和大端之间变更,支持 8 / 16 / 32位
      • 奇偶校验,支持 8 / 16 / 32位
    • 支持CRC(循环冗余校验)计算
      • 可设置CRC初始值
      • 输出位顺序改变
    • 具有固定公共多项式的CRC
      • CRC8 多项式 0x07
      • CRC16 多项式 0x8005
      • CCITT16 多项式 0x1021
      • CRC32(IEEE 802.3) 多项式 0x4C11DB7
    • 可用DMA缓存输入数据
  • 工作环境
    • 工作电压范围 1.8V~5.5V
    • 工作温度范围 -40℃ ~ 105℃
    • 工作频率最高48MHz
  • 封装类型
    • LQFP48 / QFN32 / TSSOP20

网友A:
给楼主点赞,有时间好好学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