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L56LD1AE

楼主(2021-01-09):
ML56LD1AE 为内建 flash 的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内建LCD驱动以及电容触控电路,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80 μA/MHz 以及休眠模式下功耗可低于 1 μA。此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并内建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工作温度: - 40 ℃ 至 105 ℃。
ML56LD1AE 包含 64 K 字节的 Flash 以及一个额外 4 K 字节片上辅助 RAM(XRAM), 备有丰富的外设,如 42 个通用 I/O、2 组串口、2 组 ISO-7816 界面、2 组 I²C 与 2 组 SPI,并提供 LQFP48 封装。
目标应用:

穿戴式装置、温控器、人机界面、手持式仪表等。
关键特性:
CPU
-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双数据指针 ( DPTRs )
工作条件
-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 40 ℃ 至 105 ℃
低功耗特性
-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80 μA / MHz
-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5 μA
-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不超过 13 μA
-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 μA
-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us ( HIRC 运行 )
Touchkey
-
内置9路高灵敏度电容触控电路
LCD 驅動能力
-
4 x 22, 6 x 20 和 8 x 18 COM / SEG LCD
内存
-
64 K 字节 APROM, 用于使用者代码
-
可配置 4K/3K/2K/1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程序设计 ( ISP ) 代码
-
APROM 中应用编程 ( IAP ) 内存 128 字节每页累加
-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4 K 字节片上辅助 RAM ( XRAM )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PDMA
-
三种模式: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
所有模式下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
内存到内存模式: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时钟源
-24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 H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 3.3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 ( LIRC ) ± 1 %精度等级 ( 25 ℃, 3.3V )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
-外置 4 ~ 24 MHz ( HXT )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外置 32.768 kHz ( LXT ) 晶振输入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器从 1/2, 1/4, 1/6, 1/8…, 最高到 1/512
外设
-
42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42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
标准中断引脚 INT0 和 INT1 兼容标准 8051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通道输入捕获模块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
-
一组可程序设计看门狗定时器 ( WDT )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 WKT )
-
一组专用的 RTC 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
两组SPI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
12 通道脉宽调制器(PWM)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
-
2组比较器
-
一组 12 位 12 路 ADC,当VDD 大于 2.5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
电源监视器:
-欠压检测 ( BOD ) 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上电复位 ( POR )
-低电压复位 ( LVR )
强效ESD及EFT能力
-
ESD HBM 通过 8 kV
-
EFT > ± 4.4 kV
-
闩锁测试通过 150 mA
开发工具
-
Nuvoton Nu-Link 基于 KEILTM 和 IAR 开发环境
-
Nuvoton 电路编程 ( Nu-Link )
-
Nuvoton 在系统编程 ( ISP ) 通过 UART

网友A:
楼主用过这个型号吗

网友B:
片上外设很丰富的一款。

网友C:
新塘的51做的很棒

网友D:
运行中切换时钟的功能好

网友D:
性能真亮

网友E:
这个片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有没有使用方案

网友F:
支持一下新唐国产mcu

网友G:
运行的过程中切换时钟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H:
新塘是不是都是51的内核啊

网友I:
两组iic总线可以同时工作吗

网友J:
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有应用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