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GD32E103最新的固件库中CAN相关的都没有了

楼主(2021-01-09):
最近使用GD32E103的can,使用的1.0.0的固件库发现在CAN和CANFD混用的时候相关操作函数有些BUG,然后下载了1.2.0的库发现can相关的东西完全没有了

网友A:
能说说是什么bug吗

网友B:
带CAN功能的型号改名字为gd32C103。后续的gd32e103不再有can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是什么bug吗

如果上电后发过一次CANFD数据后再次发CAN标准数据时发出来的还是CANFD,这是因为发CANFD数据时相关寄存器会进行配置,而发送函数发送CAN标准数据时并没有对相关寄存器重新设置。
开启CANFD后如果给单片机发CAN标准数据,使用库函数读接收数据会有问题,后来发先开启CANFD功能后接收数据寄存器的读取方式是不同的,而库函数并没有进行区分。
不过这些都可以通过自己改代码解决

网友C(2021-02-08):
引用 网友B:
带CAN功能的型号改名字为gd32C103。后续的gd32e103不再有can功能。

C103现在量产了吗?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