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机堵转检测电路谁可以分享下的?类似门锁和扫地机那种电机堵转检测电路都可以

楼主(2021-01-09):
电机堵转检测电路谁可以分享下的?类似门锁和扫地机那种电机堵转检测电路都可以

网友A:
测电流啊

网友B:
方法两个,一个是用霍尔或其它开关方式直接检测电机轴;一个是用电流去判断

网友C: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 ... B%E7%94%B5%E8%B7%AF

网友D: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E:
在电机驱动芯片的GND上面, 串一个0.X欧姆的电阻, 用CPU的ADC测量.

楼主:
用采样电阻   然后MCU用ADC去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两个,一个是用霍尔或其它开关方式直接检测电机轴;一个是用电流去判断 ...

电机轴检测什么?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机驱动芯片的GND上面, 串一个0.X欧姆的电阻, 用CPU的ADC测量.

这是一般的做法   如果没有MC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word=% ...

都没量产过的东西   这不能拿来直接用  有些也是乱七八糟的  牛头不对马嘴的  最好是有经验的能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采样电阻   然后MCU用ADC去采集?

是啊,没有ADC的话把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去控制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ADC的话, 就用LM358自己搭比较器.  很多恒流类型的开关电路反馈就是用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