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x系列后续是没有can外设了吗

楼主(2021-01-09):
最近调试使用GD32E103的canfd使用的是固件库1.0.0,发现在混用can和canfd的时候收发函数有些bug,然后下载了最新的1.2.0固件库发现can相关的全部删除了,而且最新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也找完全不到can相关的描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D32E103xx后续不再带CAN FD外设,带CAN FD的将重新命名为新型号:GD32C103xx      有疑问欢迎联系GD代理18 ...

请问老板,e103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在c103么?用e103调试can已经差不多了,照你这么说如果程序不兼容又得重头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改了个型号而已,带CAN的E103改名为C103,不带CAN的还继续叫E103。

感谢老板指导。那是个好消息,起码不用重新开发了,以后买c103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改名就太随意了。变更已经量产的产品型号对用户非常不友好。

网友E:
都是可以使用的,程序代吗都是兼容的,放心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