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在头文件中不能调用HAL库函数

楼主(2021-01-09):
有大神知道mdk在头文件中不能调用HAL库函数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在程序里可以调用吧

网友A:
头文件里要先包含HAL库函数的头文件才可以,不然怎么能找到

网友B:
在c文件里可以调用啊

网友C:
头文件里本来就不行吧

网友D: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E:
我这就试试看去

网友F:
从没手动更改过头文件

网友G(2021-02-12):

头文件里要先包含HAL库函数的头文件才可以,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