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 “8003” 是什么零件?是 LED 灯里的。谢谢!

楼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烧坏了,我想修,换个同型号或替代的。谢谢!

这是全局图,U5 就是我问的芯片。U2上没有任何标记。

它的引脚如下,5V为输出,尺寸(不算引脚)大约是4MM*3MM,量得不准因为在板子上不好量:

网友A(2021-01-11):
最好拍的范围大一点,估计是稳压

网友B:
我设计的板子都会打磨掉IC型号再发给客户,LED照明行业本来技术含量就不高,楼主,你还需要去抄吗?告诉我功能,我给你设计一个

网友C:
看情况吧,LED有高端复杂运用的,如WIFI,蓝牙等调光调色等功能控制。不一定好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吧,LED有高端复杂运用的,如WIFI,蓝牙等调光调色等功能控制。不一定好搞吧? ...

好搞,你搜一下涂鸦智能,他们把这块搞的跟小儿科一样,他们建的有服务器,软硬件都做好了,你买模块回来,下载他们APP就能做了,啥也不用管,什么协议、服务器啥的,都不用管,还可以出口,国外有分公司,据说风险融资搞的,效果确实不错,一下子把智能化门槛降为0了,

网友C:
那是用他们的硬件,用他们的APP,你只能做些修改。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的板子都会打磨掉IC型号再发给客户,LED照明行业本来技术含量就不高,楼主,你还需要去抄吗?告诉我 ...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烧坏了,我想修,换个同型号或替代的。我不是要抄人家的板。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芯片烧坏了,我想修,换个同型号或替代的。我不是要抄人家的板。谢谢!
...

这个芯片八成是升压或者降压稳压IC,因为旁边有电感、电容、二极管,典型的开关升压、降压电路,具体型号不好估计,有很多厂家都做,要弄清楚它的输入输出在哪个引脚,我用过QX2303,5V以下升压到5V,SOT-89封装、电路元器件都类似。

楼主(点评):
用 QX2303L50E 替换成功。谢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不客气 我做LED照明电子设计10年了

网友D:
8C03是78L05这个肯定也是。

网友E:
从芯片封装和芯片在这个印制板周围的器件来看,大概率是一个LDO稳压器件。U2应该是一个DCDC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8C03是78L05这个肯定也是。

多谢!但 78L05的 GND 在中间,而我这个GND在1 号脚。
下面是我实际量的情况:5V为输出,尺寸(不算引脚)大约是4MM*3MM,量得不准因为在板子上不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八成是升压或者降压稳压IC,因为旁边有电感、电容、二极管,典型的开关升压、降压电路,具体型号 ...

谢谢!下面是我量出来的引脚,5V为输出,尺寸(不算引脚)大约是4MM*3MM,量得不准因为在板子上不好量:

从引脚上看,和 QX2303 SOT89 一致,但尺寸有差异。 QX2303 SOT89是 4.5*2.5 mm。我再看看,没有别的就用 QX2303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