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8位MCU中的运放有何用处?

楼主(2021-01-09):
具有智能模拟外设的8位PIC® MCU集成了运放,为设计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靠性,还降低了BOM成本和电路板空间。集成的运放可与其他模拟外设一起提供模拟信号调理功能,适合模拟控制回路、传感器放大和信号调理等应用。具有低输入漏电流,轨对轨输入/输出,已校准输入失调电压等特性。

网友A:
很少用到8位的芯片 不过还是了解多一点好一点

网友B:
道理很简单,面对ARM CM3,CM0核的MCU,MICROCHIP, 飞思卡尔,TI等具有专有核心的MCU,没有办法正面对抗,
又不能降价,因为制造成本他们都没有优势,只能想其他招数,集成一些智能外设。

据说CM0核需要集成的三极管数目比老51都少,性能还好,你让这些传统厂家怎么活?

网友C:
在20年前,pic已经集成比较器之类的外设了,哪跟arm有啥关系,microchip的芯片还是有他的特定客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20年前,pic已经集成比较器之类的外设了,哪跟arm有啥关系,microchip的芯片还是有他的特定客户的。 ...

你这就叫抬杠了。
第一,题主没说比较器,说的是运放
第二,我说的智能外设,主要指MICROCHIP近些年来受到外来压力,出的很多什么数控振荡器,数据调制器,可配置逻辑单元,互补波形发生器之类的.
第三,你说的比较这种东西和我说的这些相比未免太小儿科了,根本就是一类概念,拿来说事,岂不是为了抬杠二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