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16f1829芯片调试IIC模块,SSP1IF没有置1,卡死在while(!SS1IF)

楼主(2021-01-10):
求助!pic16f1829芯片调试IIC模块,SSP1IF没有置1, 卡死在while(!SS1IF)里面。
之前调试成功过,成功点亮oled屏幕使用。调试了2天突然卡死while(SS1IF)不动了,仿真测了下感觉是SS1IF没有置1,没有成功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大佬帮帮忙,不胜感激!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IC_Init(void)
{
    ANSELB = 0;//数字口
    TRISB4 = 1;//input
    TRISB6 = 1;

    GIE =1;//中断允许位
    PEIE = 1;//允许外设中断
    SSP1CON2bits.GCEN = 0;//禁止广播呼叫
    SSP1CON1bits.SSPM = 0x08;//IIC主模式,时钟=Fosc/( 4*(SSPxADD+1) );
    SSP1ADD = 0X09; //4M/40=100k, SSPxADD=9;
    SSP1CON1bits.SSPEN =1;//使能串口;
    delay_us(2);
}
void IIC_Start(void)
{
    SSP1CON2bits.SEN = 1;//启动条件使能
   // while(SSP1CON2bits.SEN == 1);
    while(!SSP1IF);//等待启动结束,如果没启动,反复重启动
    SSP1IF = 0;
}
void IIC_Stop(void)
{
    SSP1CON2bits.PEN = 1;//停止条件使能
//   while(SSP1CON2bits.PEN );//硬件清0;
    while(!SSP1IF);
    SSP1IF = 0;
}
//The master ACK 0 or 1
void IIC_ACK(unsigned char x)
{
    SSP1CON2bits.ACKDT = (x & 0X01);//ACK 0 or 1, 0 is active
    SSP1CON2bits.ACKEN = 1;//在SDA和SCL引脚上启动应答顺序,并发送ACKDT数据位,硬件自动清0;
    delay_us(10);
    while(!SSP1IF);
    SSP1IF = 0;
}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u8_data)
{
    unsigned int i;
    SSP1BUF = u8_data;
    delay_us(10);
    while(!SSP1IF);

    SSP1IF = 0;
}

网友A:
是不是没配置好

一开始没问题,后来突然出问题了

网友A:
MCC配置试试看。
一直没有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官方没提供演示例子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MSSP无法启动的情况,后来认真看手册在装入SSPBUF前加几个NOP(若干us)就好了,再后面把晶振调低后连NOP也省了。仅供参考。

谢谢,我试下看看

网友D:
我也是刚发现这个问题,100K速率,会卡死,定时器里面设置超时后置1,退出循环;

好的,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官方没提供演示例子吗

没找到示例,网上看的别人发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C配置试试看。
一直没有

MCC是什么呢

楼主:
突然又可以了,坏的莫名其妙,又莫名好了,太不稳定了...

网友E:
将配置发一下,我看看。

网友F:
是否可以将配置都发出来,看看。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配置发一下,我看看。

引脚的配置我一开始发的那个就是,请问还需要哪些配置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将配置都发出来,看看。在

请问还需要哪些配置信息呢,上面是我初始化引脚的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发现这个问题,100K速率,会卡死,定时器里面设置超时后置1,退出循环; ...

mcc生成的代码卡在这个while1里面超时增加判断,清掉后会退出循环

网友:
可以加我QQ251566208,找专人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