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陷阱源分为“硬”陷阱和“软”陷阱两类

楼主(2021-01-10):
陷阱源分为“硬”陷阱和“软”陷阱两类,算术错误陷阱和堆栈错误陷阱属于“软”陷阱,地址错误陷阱和振荡器故障陷阱属于“硬”陷阱。硬陷阱和软陷阱之间的区别在于引起陷阱的指令执行完之后,硬陷阱会强制CPU停止代码执行。在陷阱被响应和处理之前,正常程序执行流程不会恢复。

网友A:
这个第一次听说,看看。

网友B: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网友C:
以前看到过指针陷阱。

网友D:
一般手册都有说明的,在中断那一块。

网友E:
这个需要好好学习一下,陷阱的问题。

网友F:
说实话,第一次听说有陷阱,看来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G:
楼主能具体给我们讲授一下陷阱知识吗

网友H: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看来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