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dsPIC DSC系列的陷阱源

楼主(2021-01-10):
dsPIC DSC系列有四个不可屏蔽陷阱源:振荡器故障陷阱,堆栈错误陷阱,地址错误陷阱,算术错误陷阱。陷阱是不可屏蔽的可嵌套中断,遵循固定的优先级结构。陷阱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纠正在调试和运行应用程序时的错误操作。每个陷阱源具有固定的优先级,如同它在中断向量表中的位置。

网友A:
学习一下基本原理

网友B:
这个系列比较高级啊。

网友B:
属于DSP那种吧?

网友C:
对的,这个属于DSP类。

网友D:
这个应该是DSC芯片,基本原理还是很高级的。

网友E:
这应该是比较高级的芯片了。别的芯片好像没有这种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