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编译器的中断代码

楼主(2021-01-10):
对于所有中断代码而言,代码长度越短,中断程序速度就越快。除了用户在ISR中编写的代码之外,编译器还会生成用于现场切换的代码。它紧接在发生中断之后和中断返回之前执行,该代码只会保存在ISR中使用的寄存器。因此,在ISR中使用的寄存器越少,也意味着要执行的现场切换代码越少。虑让ISR只是简单设置一个标志并返回。然后,可以在主干代码中通过检查该标志来处理中断。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将复杂的中断处理代码移出ISR,从而它不会再增加寄存器使用量。

网友A:
因为不会再增加寄存器的使用量 实际用起来是很实用的

网友B:
中断的实际使用场景是很多的

网友C:
节省功耗 多加中断 少用delay

网友D:
这个还是有学问的

网友E:
代码的存储MAP?

网友:
学习一下,一般有关文件标注这个中断与对应的中断程序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