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C程序中main是一个特殊标识符

楼主(2021-01-10):
C程序中main是一个特殊标识符,在程序中必须有且仅有一个main()函数,这是程序中执行的第一个函数。但是,MPLAB XC8编译器提供的额外代码(运行时启动代码)将先于main()函数执行,并负责将控制转移到main() 函数。运行时启动代码的任务是先初始化一些特定的对象,使器件处于某种特定状态。

网友A:
很底层的知识 是小白必须了解的

网友B:
写c写java可不能没有main呢

网友C:
如果运行空的也是需要时间就是初始化的时间

网友D:
启动过程?

网友E:
启动函数一般都是汇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