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入门RT-Thread内核 ——线程优先级和时间片

楼主(2021-01-10):
优先级和时间片是线程的两个重要参数,分别描述了线程竞争处理器资源的能力和持有处理器时间长短的能力。RT-Thread最大支持256个优先级(数值越小的优先级越高,0为最高优先级,最低优先级预留给空闲任务),可以通过rt_config.h 中的RT_THREAD_PRIORITY_MAX 宏来修改最大支持单位优先级,针对STM32默认最大支持32个优先级。

楼主:
时间片只有在相同优先级的就绪态线程中起作用,系统对优先级相同的就绪态线程采用时间片轮转调度的方式进行调度,时间片起到约束线程单次运行时长的作用,其单位是一个系统节拍(OS Tick)

楼主:
如果系统中有两个相同的就绪态线程A与B,A线程时间片为10,B线程时间片为5,此系统中不存在比A和B优先级高的线程时,系统在对A和B线程执行来回切换,并且每次A线程执行10个节拍长,B线程执行5个节拍长。

网友A: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网友B:
这个有深度

网友C:
后边的是说的另一个帖子吗

网友D:
只需要在这两个地方进行修改就可以吗

网友E:
难以想象256个优先级被占用 哈哈哈

网友F:
会不会有点出栈入栈的赶脚

网友G:
时间片可以自己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