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DC的参考电压能否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1.2V

楼主(2021-01-10):
ADC的参考电压能否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1.2V?目前采用的封装没有Vref+引脚,那么ADC参考电压就只能为VDD值吗?批量情况下,假如LDO输出给MCU的电压值3.3V一致性比较差,那么如何准确判断电池电压值?只能用通道17的1.2V电压来反推偏移值?

网友A:
无法配置为内部参考电压
对于没有Vref+引脚的型号,芯片内部有将Vref+与Vdda,Vref-与Vssa相连。且DS上有明显限定,以403A为例,Vref+最小值为2.0V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做准确性保证:
1)外部加电路做稳压处理;
2)如你所说,通过通道17稳定的1.2V电压来反推当前的Vdda。

网友B:
您需要外部加电路做稳压处理了

网友C:
电压的纹波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的话,需要看一下电源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