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CP3564 ADC评估板】评估环境搭建

楼主(2021-01-10):
首先,很感谢MICROCHIP与21ic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试用和评估MCP3564这块ADC芯片。
简介:

与PIC32 MCU配合使用的MCP3564ADC评估板V2提供了评估MCP3564性能的能力。它还使用与Explorer16和其他高引脚数PIC32器件演示板兼容的现有100引脚PIC®单片机插件模块(PIM)系统,为基于32位PIC器件的应用提供了开发平台。该系统随附一个已编程的PIC32MX795F512LPIM模块,该模块与EnergyManagement Utility软件进行通信以进行数据交换和ADC设置。

与PIC32MCU配合使用的MCP3564ADC评估板V2使用Energy Management Utility软件,通过USB与评估板的连接来评估MCP3564。

--->开箱上图

1.评估板
2.数据线
3.短接帽

一如既往的大红色包装盒,看着就很顺眼。

--->上电看看效果

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好像不能改变,真的有点浪费啊。看资料好像显示屏是I2C接口的。

--->资料准备
1.GUI软件
2.用户指导
3.原理图

--->GUI软件使用

安装好GUI软件后就可以进行试用评估了

网友A:
文档挺全面的 收藏一个 有问题就来看

网友B:
不能改变就没意思了 应该可以擦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变就没意思了 应该可以擦除的吧

对MCU重新编程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想看这个板子的上电测试 不知道楼主还会不会更新

网友D:
这个必须收藏一下,全面的了解一下。

网友E(2021-02-21):
这个能够做6.5位的采集器吗

网友F(2025-09-22):
【MCP3564 ADC评估板】评估环境搭建

网友G:
搭建 MCP3564 ADC 评估板环境:连接评估板与 PC(用 USB 线),安装 Microchip 的 MCP356x 评估软件;硬件上按手册接电源、信号源至 ADC 输入;软件中选对应 COM 口,配置采样率、增益等参数;校准基准电压,验证数据采集是否正常,完成基础环境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