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编程口用作普通IO的话,不会引起锁死的问题吧?

楼主(2021-01-10):
编程口用作普通IO的话,不会引起锁死的问题吧? 还有,以后再次编程就不能用DAP下载器,只能串口下载了吧?

网友A:
debug的时候,你可以在main开头加几s延时

楼主(点评):
实际产品中用,那如何二次烧写程序? 通过串口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那你要规划好量产的时候用什么口

网友B:
是可以解锁的,但是需要擦除程序,你必须提前做好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