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毛3的NTC消耗了我130的热情

楼主(2021-01-10):
起初以为NTC就是电阻分压,硬件做的比较简单,通电发现,咋不一样呢,原来套路这魔深

我用的左边的图,NTC25度是10K,我的参考2.2V,R1取了7.8K,温度一生高,ADC就溢出了

图有点模糊!!

网友A:
随着温度的上升,Rtc的阻值下降,ADC端的电压增大。
你把NTC和R1的位置交换下,就是相反的了。

网友B:
看还是需要认真看的

网友C:
哈哈哈楼主的标题确实有水平

网友D:
如果是引出线测试,最好用右边的图,加上滤波就好,话说要想做好还真的不容易,一般1%的NTC可以在室温下0.2度左右的精度;
书上的东西好多都是原理方面的,很难做到理想效果

书负责介绍原理,不负责实战

网友E:
两种接法都可以,但是参考电压应该设置为VCC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两种接法都可以,但是参考电压应该设置为VCC才对

ADC的参考电压如果接VCC,误差会更大,因为LDO的误差是比较大的,远大于内部VREF。应该正确合理选择R1,使NTC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变化时,AD电压小于VREF。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DC的参考电压如果接VCC,误差会更大,因为LDO的误差是比较大的,远大于内部VREF。应该正确合理选择R1,使 ...

如果选择内部VREF,我只能说误差更大。。你想想为什么

网友G:
水平有待提升就说提升,哈哈;需要130分热忱提升

网友H:
越便宜的东西用起来越需要功底。
工业机器人好用,看着高大上,学起来很简单。
PLC好用,用起来简单,但是贵呢。
给你个ADC芯片和单片机,几块钱,要用好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选择内部VREF,我只能说误差更大。。你想想为什么

哈哈哈,要抖一起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