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否用分立元件,替代7133,7805

楼主(2021-01-11):
请教,可否用上面的分立元件,替代7133,78L05之类的IC

网友A:
你的电路替代78L05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替代7133(超低压差稳压器),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极低的,小于1V压差),因为输入端电压必须要高于输出电压(三极管的发射结开通电压和稳压管的工作电压之和),是不行的。

网友B:
替代不了,要精度没精度,要微功耗没微功耗,要低价没低价.馊主意.哈哈

网友C:
在古老的CRT电视机上面, 很多这种电路.  在稳压管上并一个电容, 号称电容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