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显示模块也怕冷吗?

楼主(2021-01-11):
   我们在开发设计LCD液晶模块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选用什么温度范围的LCD液晶材料。LCD液晶模块的工作分为: 常温0℃~50℃,宽温-20℃~70℃,超宽温-30℃~80℃,有的特殊行业选用-40℃的极特殊材料来设计。
   宽温的工作范围是-20℃~70℃,那么在低于-20℃和高于70℃的环境下,LCD液晶屏理论上就无法工作了,但是,如果温度还没有达到-20℃和70℃,可是已经很接近了,可以说是极限温度了,这时液晶屏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也是很多客户会提出的疑问,即使使用的是宽温液晶屏,在温度降低至零下的情况下,字体开始变得很淡,而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字又变得很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从液晶屏的原理来说就很好理解了,液晶屏幕之所以能显示各种图案或者笔段,是由于液晶盒内的液晶在工作,而液晶,顾名思义是液体的,一定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温度高的时候液晶会发热,流动速度加快,反馈在显示上就是,颜色变的很深,而温度低的情况下,液晶就会开始结晶,流动变慢,显示上刷新速率就会变得很慢,并不是它不能显示,而是显示正常的时间会比常温环境下慢的多。
工作温度从液晶屏来说,只是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它是能够工作的,不会出现彻底白屏或者失效的状态,但也不能避免因环境温度变化而导致的显示速率的变化。
   通常来说,以宽温液晶模块为例,从-5℃和50℃开始,显示的速率就会开始有明显变化,到了-20℃和70℃,就达到极限温度,基本已经无法使用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客户,如果实际使用温度就已经接近极限温度了,那一定要选择更宽的温度范围的液晶屏来使用,当然,如果想要液晶模块始终能和常温下显示效果一样,那只能通过外部加热或者降温来实现了。

网友A:
40年前在重庆的大学时代,买了一台功能很多的函数计算器,一到冬天,那液晶显示屏显示得懒羊羊的,从开始淡淡地显示数字到最终完全达到正常的对比度,需要接近2S的时长。以后倒是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液晶显示屏了。

网友B:
很好的知识分享,我们用的宽温的液晶显示屏(-20C~70C),在65C的情况下,可以**个2周,再以后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网友C:
增加驱动电压的温度补偿电路啊,别问为什么,我10年前就干过-3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年前在重庆的大学时代,买了一台功能很多的函数计算器,一到冬天,那液晶显示屏显示得懒羊羊的,从开始淡 ...

现在液晶屏越来越能满足环境要求了,实在要在低温环境下使用很多人在选型是就加了加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知识分享,我们用的宽温的液晶显示屏(-20C~70C),在65C的情况下,可以**个2周,再以后就什么都不显 ...

若实在是在很低的环境中使用可以提高使用环境的温度,现在空调暖气的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实在是在很低的环境中使用可以提高使用环境的温度,现在空调暖气的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

我们的机器放在室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机器放在室外的。

装加热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