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74HC245这个参数看看谁知道??

楼主(2021-01-11):
输入高电平参数,典型值为什么比最小值还要低呢?

网友A:
仔细读资料把

网友B:
它是最高和最低的输入电平要求,重点是“输入”,不是最高(最低)的输出电平能力,楼主从输出电平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了。

输入高电平,典型的电压只要2.4V就能满足本器件要求,最差的情况下,就要达到3.15V,才能满足本器件的要求,这被定义为输入端满足要求的最小值。同理输入的最低电平,也是这样定义的。

你的解释很合理,多谢

网友C:
没有任何手册说最小值必须要小于典型值的,只不过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典型值是介于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呢?
典型的CMOS门限电平嘛。按照供电电源,1/2VCC加150mv就算高电平输入,减150mV就算低电平输入。
中间300mV算是CMOS芯片典型的线性区(其实正常情况线性区还要小很多)。。。

网友E:
3楼所言正确,这是个纯逻辑问题。

网友F:
他是芯片识别高低电平的对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