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压如何用ad采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11):
低成本方案,例如采集集外部供电,信号源内阻小。

网友B:
运放精密整流,搞成正的 然后进AD-10V----10V 变为0-5V
不过也要看你的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方案也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精密整流,搞成正的 然后进AD-10V----10V 变为0-5V
不过也要看你的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方案也有不同

信号是给电阻上施加的一个激励交流电源,测量电阻值的

网友C:
看需要多少精度和准确度,有些单片机有差分ADC输入,如ATTINY24A。没有的话,可以用运放将0V点抬高。对交流一个周期作32次以上ADC,然后根据有效值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需要多少精度和准确度,有些单片机有差分ADC输入,如ATTINY24A。没有的话,可以用运放将0V点抬高。对交流 ...

精度要求挺高的,我计划用ad7124,2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方案,例如采集集外部供电,信号源内阻小。

这是什么意思呀?vi是交流输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呀?vi是交流输入吗

是的。交流输入

网友D:
要看测量精度的。
楼上使用电阻分压产生直流偏置的方案就可以了,简单直接。
要求不高,Vref=VCC,R1=R2(阻值不能太大),信号需要先分压。软件傅里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