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8080 LCD/OLED 接口的八位机

楼主(2021-01-11):
近年来, MCU产业对LCD分辨率日益要求,传统配置COM/SEG只能提供文字与简单图标且需要大封装提供LCD脚位来驱动屏幕,已逐渐不符合潮流。
有藉于此, 笙泉革命性地在八位机上放上支持8080 LCD接口的EMB(External Memory Bus)来驱动高分辨率TFT与近年火爆的OLED。用户可在市场上轻易找到支持8080接口的各种尺寸的TFT/OLED来搭配MCU的显示。
MCU-LCD是Intel提出的8080总线标准,其优点是控制简单方便,无需时钟和同步讯号。8080 LCD接口主要功能是对主机发过的数据/命令进行变换,转换成每个像素的颜色资料,使之在屏上显示出来。整个过程不需要点、行和帧的时钟信号。
笙泉八位的EMB可让MCU只需透过ADDR/DATA与几条控制线即可控制高解析TFT。
对比一般MCU需要非常多 driver pin来驱动LCD, 使用笙泉EMB只需14 I/O 即可轻易展现照片等级的像素

笙泉6D32/64 除了EMB外, 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硬件机制来达成高效率驱动8080 LCM。
首先,笙泉八位机提供了具备外设到外设的DMA, 让整个显示屏的数据流可以不经过运算核心与内存单元,直接将外部储存装置的显示数据搬到EMB。
另外还支持QPI(四线SPI),将原本单线传输的SPI扩展成4线并传的QPI,借此大幅提升传输效率。
最后, 以一个系统图为大家总结笙泉支持LCM控制的三大利器
(1)EMB : 有效减少LCD的控制线,并大幅提升分辨率
(2) DMA : 支持外设到外设, 以达最高效率的传输
(3)QPI : 提升SPI flash 读取速度, 加快LCD刷新率

网友A:
这个外设接口不错,赞一个。

网友B:
很新颖的设计很不错的

网友C:
很新颖的设计很不错,很不错!!!

网友C:
哪里有方案商?有小伙伴们做过吗?

网友D(2021-08-03):
8位机居然也能带LCD接口,很nice,关注一下。

网友E(2021-10-08):
引用 网友D:
8位机居然也能带LCD接口,很nice,关注一下。

笙泉的这个设计有点意思了,不过本人对笙泉SFR分那么多页表示有点头大。STC也有类似方案,但是设计得非常蛋疼,SPI单I/O、DMA不能设备到设备必须经由XRAM中转、启动一次传输最多256字节,别说图形了在TFT上一个16点阵中文字也要512字节吞吐量,自己随便写个循环程序般数据也比它来得快。

网友F(2022-09-08):
引用 网友E:
笙泉的这个设计有点意思了,不过本人对笙泉SFR分那么多页表示有点头大。STC也有类似方案,但是设计得非常 ...

网友F: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LQFP32,4.5含税
2组 CAN, 3组Lin, USB, 片内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比传统的8051约快70倍

网友G(2023-07-26):
8080 LCD接口主要功能是对主机发过的数据/命令进行变换,转换成每个像素的颜色资料,使之在屏上显示出来。整体设计很不错

网友H(2024-03-11):
这个外设接口不错,赞一个

网友I:
这芯片参数法一下

网友J(2024-05-28):
最大的刷新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