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增益及其测量方法

楼主(2021-01-11):
关于反馈,给过了相关“标准”和一般表达形式,具体见: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6)——信号流相关之二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0880-1-1.html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7)——信号流相关之三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2352-1-1.html

其中有因子1/(1-AF)。

如果用下式表

    1/(1+T)

其中T就是环路增益,即T=-AF。

楼主:
下面,将就环路增益及其测量方法给出简述。

先看环路增益概念

楼主:
根据上述环路增益概念,就可以具体求得。但由于相关概念定义中涉及到了理想受控源,所以通常并不适合实际测量。下面给个实际的测量方法。

楼主:
在某些场合,环路中存在直流偏置,而测量不可断开相关的通路。如此情况下,可采用在线测量方法。

楼主:
上图是在原有通路上叠加了激励源,然后测量端口响应

网友A:
老夫有个庞大的模拟电路“数据库”——模拟电路领域的重要结果,尤其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000年之间,一网打尽:

不仅仅是收藏,而是大多数**和书籍都精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