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转成3.3V芯片电路图,超简电路

楼主:
镍氢可充电电池1.2V转成3.3V的电路和电子产品很多,在实际适用中,即使是两节镍氢电池串联供电也是会有供电电压下降和不稳定的影响,这是因为电池电量减少,而导致电池的电压也是会随着降低。
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PW5100升压芯片,来进行1.2V3.3V的升压电路。PW5100可以稳定稳压3.3V输出供电到后端设备。保证MCU或者电子模块的供电电压,使整个电路工作都能更加可靠和稳定。
PW5100 是一款高效率、低功耗、低纹波、高工作频率的 PFM 同步升压 DC/DC 变换器。输出电压可以进行内部调节,实现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 调节步进为 0.1V。
PW5100 仅需要三个外围元件,就可将低输入电压升压到所需的工作电压。系统的工作频率高达 1.2MHz, 支持小型的外部电感器和输出电容器, 同时又能保持超低的静态电流,实现最高的效率。
产品特点
最大效率可达: 95%
最高工作频率: 1.2MHz
超低启动电压: 0.7V@Io=1mA
宽输入电压范围: 0.7V~ 5.0V
输入静态电流: 10uA@VIN=2.0V
输出电压可选: 3.0V~ 5.0V@step=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