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帖,账号弄错了,请管理员帮我删除此无用贴

楼主(2021-01-11):
结帖,账号弄错了,请管理员帮我删除此无用贴

网友A:
曾看过《小小调度器》,似乎和这个差不多的原理,利用switch语句 case __LINE__ 等等实现类似于状态机的结构,
还是挺有意思的,要注意局部变量的使用。

网友B:
用Protothread机制实现线程阻塞,靠函数返回实现任务切换,这样所有任务都可共用一个堆栈比较节省资源,这对于RAM比较小的单片机编程来说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看过《小小调度器》,似乎和这个差不多的原理,利用switch语句 case __LINE__ 等等实现类似于状态机的结 ...

是的,协程库大概都是这个原理,要注意的是flow库里面的所有语句都不能放在switch代码块内部,switch代码块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在进程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tothread机制实现线程阻塞,靠函数返回实现任务切换,这样所有任务都可共用一个堆栈比较节省资源,这 ...

是的,大佬一言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