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HP 的 bootloader generator有大佬用过吗

楼主(2021-01-11):
MCHP给的网站只有软件的说明,没有软件的下载

网友A:
这是MCC里面的BOOTLOADER库,你要在MPLABX下安装M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CC里面的BOOTLOADER库,你要在MPLABX下安装MCC

mcc我在用,但这个不是mcc的bootloader

网友B:
还有这种功能,没用过。

网友C:
MCC里面有bootloader,上位机可以在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C里面有bootloader,上位机可以在官网下载。

mcc只有uart的,我想要i2c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c只有uart的,我想要i2c的

I2C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的,你是16bit还是8bit?

网友D:
直接安装MCC就可以了,其实用了一次之后,就没有那么神秘了。

网友E:
直接下载MCC就可以使用了。芯片手册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下载MCC就可以使用了。芯片手册里面有。

感谢8.9楼两位大哥,但是mcc我已经会用了,这不是mcc

网友F:
https://mu.microchip.com/16-bit-bootloaders-using-mcc-device-side
注册并参加微芯大学的Bootloader教学

网友G:
这个难道是老版本吗? 新版MCC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