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寻求一个检测密封塑料管内液体是否充分融化的方法

楼主(2021-01-11):
有如下图这么一个小塑料管,内部存有大约1-1.5毫升的水。
平时是竖直放置在液氮中的,在需要使用时将其拿出,用几十度的热风对着它吹,使其快速解冻,待全部化为液态就解冻完毕,常规的做法是肉眼观察里面都融化没有冰了就完成了。

现在的需求是改为不需要人工观察,用自动化的方式来判断是否解冻完毕。

有以下几个特性需要注意:
1、塑料管盖子必须密封,不允许将传感器伸入内部。
2、解冻速度要快,一两分钟内解冻完毕,所以用热风来吹扫。否则放在那里几十分钟肯定融化了也不需要这些麻烦事。
3、管子和检测部件尽量不接触,即便接触也需要干式接触,不能接触完在管子表面留下水、油之类的物质。
4、塑料管是透明的,上面印刷了一些图案,可以视为半透明。
5、用在特殊行业,所以成本限制不严格,并不一定非要采用很便宜的方案,即便贵一些的传感器几千块钱应该也可以接受。
6、内容物是水和生物细胞,大概1ml左右,只占这个管子的三分之一,检测方法不能过于极端,会把细胞弄死。

开始的时候考虑过用红外非接触测温,只要内部温度高于0℃就可以视为解冻完毕。但试了一下只能检测到管子表面温度,塑料的热传导性比较差,外表在热风吹拂下已经20℃了,里面冰核都还没化开。

想请教下大家有什么什么好的思路,可以检测内部已经由固态充分融化为液态了。

tyw
@dalarang :定时长短根据环境温度作些调整.
tyw
@dalarang :其实根据肉眼观察解冻所需时间,做个定时器,放点余量即可,不用搞这么大动静.哈哈
@tyw :你好,热像仪能测到这种半透明管子内部的温度吗,我现在主要就是顾虑测到的是否只是表面温度,如果表面温度就没什么用处。热像仪一个要几千块如果测不到内部的话买了就浪费了,否则倒是可以买一个来测试一下。
tyw
用微波炉转,哈哈,恐怕生物会死掉,可用低温热像仪测,贵了点.

网友A:
热像仪看看呢

楼主:
多谢回复,不知道热成像仪能否测到这种半透明管子的内部温度,有做过相似测试的朋友支个招吗?
我之前用MLX90614来测过单点温度,并不能测到内部温度,只能测到表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不知道热成像仪能否测到这种半透明管子的内部温度,有做过相似测试的朋友支个招吗?
我之前用M ...

假如热像仪不行,可以试下“B超”,我瞎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不知道热成像仪能否测到这种半透明管子的内部温度,有做过相似测试的朋友支个招吗?
我之前用M ...

红外测温报价和指标:

红外测温仪 DT-8810H   价格:688.00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内置式激光瞄准,温度范围-30℃~350℃(-22℉~662℉)
固定发射率(0.95)可达到90%的日常需要
距离与目标尺寸比为8:1
分辨率为0.1 ℃或0.1℉
基本精确度为±2%或±2℃/±4℉
量程过载时可蜂鸣报警,显示屏上提示“OVER”
℃/℉可转换和7秒钟后自动关机功能
超大31/2(1999位)多功能带背光显示屏
放开测量按键后数据自动保持
附件:9V电池、软皮袋、说明书、合格证及保修卡
规格/重量:159×79×57.2毫米/190克

红外测温仪 DT-8811H   价格:788.00
非接触红外测温仪,内置式激光瞄准,温度范围-30℃~500℃(-22℉~932℉)
固定发射率(0.95)可达到90%的日常需要
距离与目标尺寸比为8:1
分辨率为0.1 ℃或0.1℉
基本精确度为±2%或±2℃/±4℉
量程过载时可蜂鸣报警,显示屏上提示“OVER”
℃/℉可转换和7秒钟后自动关机功能
超大31/2(1999位)多功能带背光显示屏
放开测量按键后数据自动保持
附件:9V电池、软皮袋、说明书、合格证及保修卡
规格/重量:159×79×57.2毫米/190克

厉害!

网友C:
想保证解冻的可靠性,应该做一个专门的设备来解冻,工艺上能轻松保证完美解冻,不应在检测方面花功夫,成本和可靠性上根本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保证解冻的可靠性,应该做一个专门的设备来解冻,工艺上能轻松保证完美解冻,不应在检测方面花功夫,成本 ...

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专用解冻设备,不同条件下解冻的时间会有不小的差异,所以才需要通过检测及时判断解冻已经结束,为整体流程减少时间。

那根本没有必要,设备只要保证输入解冻的加热功率、对外热传导系数等参数的足够稳定,以及被加热物的份量在一定范围内,再留取适当余量,解冻效果即可100%保证。要点是:用技术手段避免“不同条件”,追求统一、稳定的条件。

网友D:
冰和水的透光效果会有明显差别吗?
一边用红外发光管照,另一边用红外接收管。
试试看接收的电压变化情况能不能区别冰和水。

网友E: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测量电容检测冰

网友F:
因当这么干, 计算出液体的比热,求解冻需要注入的能量 ,

去除毛重基本就出来了,

要热传导快考虑更换阴瓦钢, 或者其它材料.

只是少量数据,,,,,,人工也能看出来  CCD 也可以......

网友F:
远红外传导因该可以帮助加热过程,只是生物的情况,有待观察对比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想保证解冻的可靠性,应该做一个专门的设备来解冻,工艺上能轻松保证完美解冻,不应在检测方面花功夫,成本 ...

如果需要一个以防万一的方案呢。。

如此想法不可取。

网友H:
折射率 不一样

网友H:
折射率 是否一样,将一束光倾斜射入, 结冰 和 不结冰 的射出点 是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液态氮? 怎么听着像 米国佬的 疫苗 路线?

  吹热风,计算 热容量、材料热导率 来估测 解冻时间比较 合适 ...

谢谢回复
不是疫苗是细胞冻存管,最初的方案是测试合适的解冻时间,以时间来判断,现在想更进一步。
目前几个方案看起来是热像仪最有希望,回头买一个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