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SDK

楼主(2021-01-11):
application Functions  SDK
SDK是围绕“函数管道”的思想构建的。函数管道是按指定顺序处理数据的各种函数的集合。函数管道由配置中指定的触发器执行。toml。管道中的第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带有触发管道的事件(例如events.Model)。管道中的每个后续调用都使用前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进行调用。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它创建了一个管道来过滤特定的设备id,然后将数据转换为XML: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github.com/edgexfoundry/app-functions-sdk-go/appsdk"
    "github.com/edgexfoundry/app-functions-sdk-go/pkg/transforms"
    "os"
)

func main() {

    // 1) First thing to do is to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EdgeX SDK, giving it a service key
    edgexSdk := &appsdk.AppFunctionsSDK{
        ServiceKey: "SimpleFilterXMLApp", // Key used by Registry (Aka Consul)
    }

    // 2) Next, we need to initialize the SDK
    if err := edgexSdk.Initialize(); err != nil {
        message := fmt.Sprintf("SDK initialization failed: %v\n", err)
        if edgexSdk.LoggingClient != nil {
            edgexSdk.LoggingClient.Error(message)
        } else {
            fmt.Println(message)
        }
        os.Exit(-1)
    }

    // 3) Shows how to access the application's specific configuration settings.
    deviceNames, err := edgexSdk.GetAppSettingStrings("DeviceNames")
    if err != nil {
        edgexSdk.LoggingClient.Error(err.Error())
        os.Exit(-1)
    }

    // 4) This is our pipeline configuration, the collection of functions to
    // execute every time an event is triggered.
    if err = edgexSdk.SetFunctionsPipeline(
            transforms.NewFilter(deviceNames).FilterByDeviceName,
            transforms.NewConversion().TransformToXML,
        ); err != nil {
        edgexSdk.LoggingClient.Error(fmt.Sprintf("SDK SetPipeline failed: %v\n", err))
        os.Exit(-1)
    }

    // 5) Lastly, we'll go ahead and tell the SDK to "start" and begin listening for events to trigger the pipeline.
    err = edgexSdk.MakeItRun()
    if err != nil {
        edgexSdk.LoggingClient.Error("MakeItRun returned error: ", err.Error())
        os.Exit(-1)
    }

    // Do any required cleanup here

    os.Exit(0)
}
上面的例子仅仅是为了演示应用程序的结构。注意,最后一个函数的输出在这个应用程序的任何地方都不可用。您必须提供一个函数来处理前一个函数的数据。让我们继续添加以下函数,将输出输出到控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