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芯片替代的问题,需要支持,谢谢

楼主(2021-01-11):
我之前用的STM32F103C8T6的芯片,用到了USB功能,那我是选HK32F103C8T6  还是  HK32F103C8T6A同样的STM32F103RBT6的芯片,用到了USB功能,那我是选HK32F103RBT6 还是  HK32F103RBT6A

不清楚带A 跟  不带A  也什么区别?

网友A:
HK32F103C8T6

楼主:
我看网上其他人说不带A的芯片 没有USB功能

下个PDF看一下

网友A:
HK32F103C8T6PDF里面有USB的说明

网友B:
不带A的是第一版,BUG较多,比较突出的就是USB。带A的是后面修改的一个版本,修改掉许多BUG,USB可以正常使用了。另外,带A的版本主频最高可以跑到120MHz。我们是HK代理,需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加我V信:i_fxz0123m

网友C:
选不带A的

网友D:
下载HK32F103C8T6 数据手册

网友E:
后缀的那个A应该是版本号,不是外设区别的,选择最新的就行,pin to pin替代的。

网友F:
其实沁恒的,不也很不错嘛。

网友G:
选择不带A的版本会好很多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带A的是第一版,BUG较多,比较突出的就是USB。带A的是后面修改的一个版本,修改掉许多BUG,USB可以正常使 ...

为什么有bug的版本会大量的放出呢,不应该是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吗